开机不触发紧急求救

楼主(2010-08-06):
      今天有一台杂牌机,不触发的。用可调电源待机0.02,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触发的。量3   ,5伏有出来了,I\O已经换过还是不行,I\O旁边的晶振有1.1伏电压,南桥的USB组织正常,晶振有0.25伏电压,南桥应该已经工作了,开关脚有3.3伏电压,按开机键有拉低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要再往哪里整了
        求救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懂你说的开机不触发是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待机
0.2A。。我就没见过待机有这高的机器。。。

网友:
写错了 是0.02.不触发就是开机没有反应

网友:
IO到南桥的线有没有断      或者二极管有没有换

网友:
我修了一台情况差不多的 .是一个元器件没有得到供电.查到是短线了,修好之后,可以触发了.你可以参照一下修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的杂牌机,像这种现象都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很少会有因为小元件烧坏的

网友:
你先测一下开机按键有没有2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修开机蕊片。如果有,你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华硕的不触发的,换I/O不行,最后是加焊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