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电源全部修好??

楼主(2010-08-06):
修电源的初学者!
今天修好了一个电源!
短接!(绿黑)
是量红和黄有电压!就说明全部修好了吗?
有说明其它方法说明全部修好?

网友:
需要带负载测试

网友:
插到主板上,加独立显卡,声卡 网卡 硬盘,有多少个口都挂满,跑几个3D,完成

网友:
短接,电源风扇转,即为电源好。

网友:
三楼说的极是。只有 上板,正常才算真的好了。

网友:
如果没主板呢?怎么测?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就简单的测试下,橙色3.3V 红色5V 黄色12V 最后8脚PG电压5V,都有就OK了

网友:
首先各线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后能正常工作才能说明修好了

网友:
能带板进系统一二个小时,基本上算好了

网友:
不是说啦没主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么修来电源有什么用?
当然,带负载试验简单的可以接上光驱、硬盘等也成。

网友:
插上个硬盘,测橙色3.3V黄色12V红色5V,蓝色-11V左右。紫色5V. 值得注意有的绿线PG线有3.6V的 有5V的

网友:
上机一切正常,连续拷机几小时无问题,温升正常即为发了。

网友:
现在的市场上有那种ATX电源的测试仪,有带灯的和液晶屏显示的两种,这个最直观方便。

网友:
买个液晶电源测试仪,一测就知道好坏了,我自己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