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脚指示灯改通用驱动板的连接

楼主(2010-08-06):
各位,晶冠代工的显示器,开关指示灯只有2脚,接通用板的话,会不亮,大家有没有高招。
应急的话,我是将2脚指示灯一脚接地,另一脚G或R灯,但这样只能在无信号或者有信号时亮,不能兼顾,也就是说,让显示器在无信号时指示灯亮,有信号时指示灯也亮,请问这种2脚指示灯怎么接通用板。

网友:
最好能连按键一起换,要不然就只接一个让有信号时亮没信号时不亮。

网友:
换个双灯的发光管就行了,折起一脚,飞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