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雷击后 不通电

楼主(2010-08-06):
acer al1916W雷击后 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换过大电容 故障依旧,高手给几个维修思路.

网友:
雷击一般不会坏大电容的 先看整流管功率管电源模块 表测一下 雷击元件比较明显的。

网友:
可能电源芯片已损坏。雷击的电源板还是挺好修的,如果保险丝炸裂,那证明有严重短路,可能是整流二极管,300V滤波电容,电源IC,开关管,还有那个大功率的取样电阻坏。

网友:
不上电先测保险有没开路,整流桥、开关管、PWM芯片有没明示的烧坏或短路,然后上电测大电容有没300V的直流电压有没就是前面桥堆EMI电路有问题,有300V就测PWM芯片供电脚有没电压,RT脚有没波形,OUT脚有没方波。没有就换PWM芯片。有就查开管相关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等。

网友:
打雷还真有打坏300v的大滤波的,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