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I915P-A7 combo,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0-08-06):
一块映泰I915P-A7 combo,有时开机可以 正常跑码,开一个多小时都没问题,一但自动重启或死机就不跑码了.正常跑码是CPU代电是1.4V,不跑码时,CPU供电是1.52V.是IO出问题还是电源管理出了问题的可能性大呢?电源IC是ISL6566 ,IO是IT8712F.PS:ISL6566这个IC焊接时容易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谢谢

网友:
楼上的一顶真酷

网友:
电源IC  问题比较大点,换这种IC,不好换呀,

网友:
换过IC,还是不跑码,这回核心共电成1.32V,可以是座子有问题吧,感觉有的针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