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5I945P-8AK主板挡25

楼主(2010-08-06):
手上有一块QDI P5I945P-8AK主板挡25,刷过BIOS,后来放电可以跳过,当设置CMOS保存时就又不过25了,重启也一样不过25,现在每次都要放电才能过25正常启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下电池有电没,再看下电池座是不是虚了

网友:
测一下附近的滤波,,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新的,装不装电池都一样,电池应该没问题不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不过25是内存的问题吧,看看内存的 工作条件及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25是显卡..换了BIOS芯片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刷BIOS试试 不行的话查一下RTCVCC电路  换晶振  南桥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个人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哎    还没解决

网友:
有时CPU坏或CPU座问题也会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刷了很多次了,是在本站下载的程序,不知道还有其它版本没?
也换了BIOS芯片,RTCVCC是说南桥待机电压吧,是正常的,中间针有3.2V

很担心南桥,要是南桥坏了,就没的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CVCC指的是RTC电路  也就是实时实钟晶振供电
主板时钟芯片有问题 也会引起保存CMOS后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