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3V 5V短路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0-08-06):
前几天我接到一台宏基ZH3的机,插上电源电流瞬间上到5安。用万用表测了各组供电发现3V和5V都短路了,不知有没有修过这款机的朋友,我该从哪一方面下手呢,请大家给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3V、5V到的地方很多,修短路最快的方法就是电击法

网友:
个人经验 19v短的 如果所有的下管都是正常的 必然是上管短了

网友:
先排除场管,是好的话只有电击最有效了

网友:
加电烧,哪里烫手拆哪里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的机器,机器是ACER 5680插上电源,瞬间跳到4.62A,吓我一跳,心想肯定烧桥了,于是这个芯摸摸,那个摸摸,没问题,没小心撕到一无极性电容,那个烫手啊,一量,短路了,拆了再插电源,嘿,待机正常了,换上电容,开机OK,修好了。一个电容坏了也能使电流跳到那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