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在系统中不能充电。

楼主(2010-08-06):
dell m1330不能在系统中充电,显示正在充电中,充电指示灯不亮。但关机或休眠后充电灯就亮了,并且电池也确实在充电。可以用电池开机,使用都正常,不知何故???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再换个IO试试,再刷BIOS

网友:
跟电源无关。

网友:
哪BIOS一般无关系吧

网友:
充放电蕊片是什么来着,也得看看吧,保护哥离也得看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下一个新的BIOS刷一下

网友:
然后,再重新做一个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充放电管理IC这边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用的IO是KB926,毛病比较多,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试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