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雷击后奇怪故障

楼主(2010-08-06):
接手发现可以开机但是灯管有闪烁,拆机后发现大电容鼓包更换后通电发现一个3KV的电容冒烟有烧焦味道,断电后接个灯泡在接通电的时候测量了一下电压5V和18V,18V不知道正常否?把电源开关管光耦和431以及二极管全换了故障一样,由于下班了光线不好没有继续测量电阻之类的元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知道吗?怎么样处理?

网友:
5V和18V都有了,把这个3K高压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18V电压偏高, 13.5V正常吧,如果不行换电源IC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是18V的。屏闪一般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高压包匝间短路滤焊、高压藕合电容不良、灯管老化。

网友:
由于今天临时有事外出,我中午的时候查到这板子16V才是正常电压,明天再继续战斗。。。

网友:
维修不仅是换件,重要是要考虑件坏的原因,防止同样的毛病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