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KA7500B供电12脚只有一点几伏???

楼主(2010-08-06):
一电源7500供电脚电压较低,开关管已经更换,启动电阻等???

网友:
12脚一般供电为18=40不等吧!查一下辐助电路

网友:
启动电阻用0.1欧姆3瓦的电压能升到4.5V左右,用10欧姆的只有3.5伏左右,并联两个0.1欧姆3W的还是跟一个0.1欧姆的效果一样???

网友:
7500b的工作电压7V-40,现在就是到不了7V,辅助查了,没有什么头绪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断开12脚,测494供电整流二极管输出端的电压,正常494坏,不正常查该路供电的滤波电容 、整流二极管、辅助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启动电阻是接在那里的,怎么那么小?

网友:
有没有搞错哦。除了辅助电源有个启动电阻。

网友:
开关管烧,保险桥都要查一般开关管烧了现在都没么修的必要了,研究下还可以。
可单查辅助电源5V,12V有的是24V出来没。

网友:
把7500取下,再测12脚位看有多少电压。

网友:
待机5V电压 正常吗???  不正常应该修待机电路

网友:
这个是限流电阻。如果两端电压差很大,说明电流很大,多半是7500内部击穿了

网友:
把12脚断开,测电压是否正常(15V左右为正常),如果太低,就先修辅助电源;如果正常,换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