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为什么换桥后开机出现密码

楼主(2010-08-06):
三天前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是我的迷团。
东芝,M202

本机940北桥集显,故障为黑屏,发现是显卡问题,加焊无果,取下重值后,点亮了,装起来测试了下,没啥问题,客户取机,两天后,客户带着爱机来了,说用一会掉电,留机走人,我开始试机,进系统后,果然不定时掉电,上次值桥做上去后,亮了,但是北桥有起泡。现在我把目标还是转向北桥上,想换新桥,但手头没有,老总为了省钱,订桥一向喜欢测试版,桥到后,就开始换,换上后点亮了,装机,但是奇怪的世界末日到来了,竟然开机后左上角出现小锁头,怎么会有了密码呢,我不就换了个北桥嘛,至于这么坑我啊。我想不通何原何故会这样呢,北桥里会集成码片吗?楼里的同行里问过了,一样是想不通。坛友们,你们有没有说法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

网友:
东芝的机器 有个pad 你短接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可能是静电什么的引起超过保护的门限电压

网友:
还有这事,他换的是北桥。可不是南桥。呆

网友:
可否解释一下,电压怎么引起的出现密码啊。

网友:
东芝带指纹的机型 会出这个毛病的那,我有台m200的机型加焊了下电源管理芯片出了个密码,但是m200的机型在内存插槽那里有2个触点,可以短接后解除密码的。。。而且楼主的掉电故障,楼住应该看下cpu那个大电容,看看是不是那个引起掉电的

网友:
桥的问题,不是北桥出现了密码 而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臆想而已 没有根据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