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3笔记本换硬盘后的故障

楼主(2010-08-06):
    一台T43笔记本,原机40G硬盘,更换三星160G的盘后,开机在引导系统前出现半屏的英文,大体意思是该硬盘不适合该机器,按F1进BIOS设置,按ESC跳过,并且此时有报警声,按ESC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请问大家如何办?

网友:
刷1.02版的BIOS可以解决部份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能够解决的 不像我的垃圾神州的 装个320的还莫名其妙的蓝屏

网友:
是报2010错吧
他原装的硬盘里有个微码所以不报错
你换了硬盘就只能找个t43低版本的bios刷了就好

网友:
1 刷BIOS,2用日立的硬盘(日立的某些型号硬盘不会报错)

网友:
要用ibm的硬盘才可以

网友:
刷旧版本的BIOS就行了。1.0x的,ibm网站有得下载光盘启动的iso文件。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刷个1.02的版本,最实在,也最好用,人家深圳那边做二手的IBM的机器的时候都是刷了的,2分钟搞定

网友:
能正常用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