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能保存BIOS信息

楼主(2010-08-06):
华擎P4TV8+的主板,每次关机断电源后,BIOS都会恢复为出厂设置,把电池拿出来量是3.2V,电池是有电的,电池装上去后,在主板背面量时,1.9-2.2V间跳变,很奇怪,拿了两块别的板量了下,电池拿出来量跟不拿出来基本是一样的,也不会出现跳变,请问会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顺着电池正极查看是否有电容漏电没有就是南桥挂

网友:
先看一下电池座是不是虚了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良
电容有漏电或跳线

网友:
跳线处氧化严重也可能造成CMOS不保存。

网友:
你把座里面的小弹片往上掰一下,再扣上电池

网友:
换个电池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电池座不好  可能是电路是的电容漏电    先把CMOS跳帽拿下来测  看是前面电路问题 还是后面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