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I/O信号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8-06):
INT_SERIRQ
PM_CLKRUN#
ECSWI#
这几组信号有什么用,请高手指点一下
信号

网友:
单单记住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而且容易忘记 先记住一些重要的 基本的 如 rtcvcc rtcrst 3valways lid# acon acok pwrbtn# b/c# batlow extpwr 等等 另外 求人不如求己
http://www.iciba.com/
这个网站也可以找 而且自己找的记忆也比较深刻 关注你发的几个帖子 都没有抓到重点
个人认为 仅供参考

网友A:
谢谢你,我就是找不到这些信号的说明才发的,求助的,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了,我就是想研究明白超级I/O的每一个脚作用

网友A:
补充一句,extpw这个信号不是很明白,好像是电源切换时高低电平不一样是吧,他有什么用呢,那个是IBM的一个信号,我具体的不是很明白,这个信号高低电平各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