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19液晶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0-08-06):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HPC19寸液晶显示器,确定是电源问题,5V只有3.9V,12V有16V,T431,光耦,电容,八脚电源管理,开关管全换了,有哪位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开关管S极的电阻看了没有?

网友:
八脚的电源管理,有一脚是一个22V稳压管你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开关管S极的电阻看了,没有问题,八脚的电源管理,只有一个12V,没有22v的,把电源部分全部补锡了一次,电源正常了,装好机,开机,电源又有问题了!现在手里头又没有八脚的电源管理芯片可换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电源不可以一个高一个低..要不一个正常 一个低或高.要不就都高.都低..像你说的情况不太可能.要不你那个12V不是12V是19V...

网友:
今天,问题终于解决了!原装八脚的电源管理是LD7576PS,手里头只有LD7575,在论坛里找到帖子,就第一脚,LD7575是接的100k的电阻,而LD7576PS是接的电容,第一脚换上100k电阻,八脚的电源管理也换成LD7575,开机,还是一样,电源部分只有八脚的电源管理供电没有代换了,换上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机,八脚的电源管理供电电压,升到14.5v,没有换之前12.6V,输出5v 12v正常!这个故障的关键,是八脚的电源管理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