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配CRT显示器在日光灯打开时黑屏一下的原因

楼主(2010-08-06):
    检修时,观察显示屏电脑本身并没有死机,所有程序照样在运行!去掉独显,使用板载集成显卡,多工作一会儿后也一样,怀疑显示器抗干扰能力差,换一台也一样!
    最后代换电源后正常工作!检查电源并无异样,代换所有滤波电容后装回原机,故障排除!

网友:
电容变质 性能下降 输出功率降低

网友:
还要查一下220V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良,日光灯启辉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电流,因为220v有地方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较大,导致该处因为当流过大电流时分的电压也大U=R*I此时,显示器的插头两端的电压可能就会接近甚至低于最低可以承受的电压了。此时电容的容量的大小就比较关键了。

网友:
这种故障 300V滤波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