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R报警

楼主(2010-08-06):
正在维修一台华硕A8JR的本本,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后能听到华硕LOGE声音,但同时还有嘀嘀嘀。。。。报警声。屏和外接都不亮。这机子正常的话好像是没有LOGE声音的。显卡板插和不插都一样现象。是不是BIOS的原因,求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从新做北桥
焊盘要托干净,此机北桥焊盘易氧化。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杀下试试,不行杀显卡

网友:
拆掉键盘还响吗?

网友:
北桥换了还是一样,键盘插与不插都一样。我今天接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子,也是A8JR。我把BIOS对换了还是一样。这个本本不好修呀。来,大家,唠叨唠叨!!!

网友:
说清楚点是AMD的还是INTER的,也不一样的,AMD的话先看看CPU

网友:
先杀北桥!

网友:
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是独显的,你订个显卡板刷是配对的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