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945主板给个修理思路

楼主(2010-08-06):
朋友拿给我一个技嘉945主板,我测了一下cpu核心电压1.29v   内存2.58v  北桥哪里那个基准电压1.21v  bios电子3.08v  南桥北桥供电管子1.63v有点偏高了,我换过了还是一样,主板的所有芯片全摸过了,温度都正常,cpu座子  南北桥 都压过试了,看cpu座子也没歪针脚啊,北桥上面的电阻也打过阻值了,usb阻值也大过了,都没问题,上假负载时钟电压0.39v  PG信号1.21v全都正常,bios芯片我加焊过了,想问一下晶振一脚电压0.27  一脚0.48正常吗?晶振我也换过,后面没反应就换回原来的,全板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真不知道该修哪里了,主板橙色还很新,朋友说客户已经用了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坏,因为我自己没有刷bios的机器,打算明天拿去给同行刷个bios   在不行打算卸一下网卡芯片试试了,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没做的,给小弟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
技嘉板子BIOS坏的也不少
这个型号BIOS坏的百分比很高呵
我刚修了一块是BIOS坏的

网友:
刷BIOS压座压桥试试

网友:
你说明了半天,没有说明板子故障是什么,,应当是能触发,不跑码吧,,,
还是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技嘉不跑码可以先尝试刷个BIOS

网友:
搞硬件维修的建议买个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不过你看我那样描述就应该猜得到能触发不跑码了。今天就打算刷一下bios试试了,搞好了再来和各位报告、、、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压U座,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灯座看一下U座  没问题刷BIOS

网友:
这板北桥U座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應該會好的 ,  技嘉BIOS爱坏

网友:
应该是BIOS的毛病了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因为我那朋友比较急,所以已经拿给他了,他让客户换板了,bios刷过了,网卡芯片也卸过了还是一样没搞定,本人也觉得u座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