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技嘉8i945GZME-RH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0-08-06):
该主板第一次可以正常启动,使用正常,但不能重启(装软件和更新杀毒软件后),重启后跑34又重起循环不断,如果断电后再正常启动,又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重启。敬请高手释儗!在此先谢谢了!!!
重启

网友:
断电后IO相应脚的跳动正常吗?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
跑34是内存跟北桥问题,换个内存或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西樵杰俊
的帖子
刚换过IO/8718F-S,还是一样。

网友:
那桥松焊的机会就比较大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