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解:SD内存的怪现象{以解决}

楼主(2010-08-06):
815EP,图拉丁1.0
一个sd256PC133插上,主板自动检测并设置CPU外频为100M
另一个为两个128拼装的256,单独插上,主板自动设置CPU为133外频
两个合插,大多时候主板自动设置CPU外频为133,这样导致系统蓝屏不稳定,外频为100时稳定。怎么将拼装256降频,SD内存好像主板不读SPD,改SPD没用。
谢谢大家。虽然是垃圾了,不过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看来是问题太简单了,
我已经弄好了,找了个程序重写了下就开机不再认133了,现在稳定的检测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