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又一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06):
一台HP V3000笔记本,965集成显卡,客户拿来时故障是按开关后通电指示灯闪一下就没有了,怀疑有短路,拆机,南桥一插适配器就发烫,更换82801HBM后,南桥不发烫了,现在可以通电,但是一插上适配器,通电指示灯亮后,几秒钟就断电,然后又自动通电几秒钟,又断电,一直这样反复,不知道是不是换的南桥有问题还是其他有问题。,忘大家赐教。

网友:
量电压正不正常,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电流到多少了?EC或BIOS坏了吧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点呀

网友:
不过这个本子可能是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