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进来看看这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0-08-07):
我是新手不知这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换通用板试试,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IC坏了,我修过。/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高,拿个通用板点下再确认

网友:
只看这个故障,屏线,屏,驱动板均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是弄个好的驱动板和屏线试一下,把故障缩小

网友:
如果是屏坏的话,估计也是屏芯片多一点

网友:
基本是屏坏

网友:
屏行驱动IC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用通用板点一下 判断一下好的

网友:
同意屏坏的看法,但还是以通用板测试为主

网友:
拿测屏工具点一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