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基地高手解答里面的×和o代表什么意思及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07):
请高手解答里面的×和o代表什么意思及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0和1吧,我想

网友:
O 有电压, X 没有电压

网友:
state:在这可以理解为状态,下面的S0-S5是电源管理的几种不同状态。
power plane:指的是电压名称

如,S0状态下,power plane栏中所有的电压都标注为“0”说明都有,如果是X那就是没有。

网友:
最左边就是机器所处的状态,画0的就在当前状态下要有的条件,反之就画X了

网友:
就是有和没有,比如S0 哪上面列举的电都要有才是正长的,。S5 S4只查电池时只有+B电压。。。。。。。不在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