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80 不认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7):
接机联想S180找不到硬盘。硬盘是好的。在台式机上面能正确找到为40G。一杯水的时间。拆机完成。打开图纸。找到硬盘接口页。测了硬盘的复位3.3V。供电5V。还有到南桥的数据线。阻值都没有问题。阻值都正常那就证明到南桥的线路是正常的。此时以为多半是南桥挂了。此机南桥是ICH4 的南桥。于是便告知用户要换南桥。客户同意后。他说一会来取。我说OK。此时我心想一个找不到硬盘。又要换南桥。又觉得麻烦。于是我又把硬盘接在主板上再测了一下供电。却只有2.76V啦。取下硬盘过后又变成5V。这明显不正常的。我想问题应该就是在这儿啦。沿供电出去。接了三个滤波电容。和并联了两个电感。测得两个电感的阻值都为85。我晕,电感居然都不是0的阻值啦。多半是变质啦。更换后。接上硬盘后顺利找到认硬盘。此机搞定。
总结。测供电的时候要接上负载测。不然测到不准确的值来。 此机就是电感变质造成拖负载。电压拉低。修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假想此机要是客户不修。拿到第二家维修店去。我店的名誉岂不是被、、、、、、、

网友:
关键还是楼主细心,要不要搭一个南桥和时间然后才能找到这几个电感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杀南桥了解。。。。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很有责任心。我们维修要做得就是尽力而为。
要常抱这样的信念:没有修不起的机子,只有不想修的人。

网友:
细心,学到了

网友:
有图倒好,没图呢!!??

网友:
这问题简单,随便找个ICH4的南桥的图纸都可以测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轻巧,做起来就难了

网友: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网友:
细心总是好的。至少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很细心   有图就好啊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故障算是比较常见!

网友:
原来电感也会变质了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确实给我们提了个醒,thankyou

网友:
怎么知道那俩电感变质了?阻值不是正常吗

网友:
电感性能不良 我从来没遇到过 电容短路到可能行大些

网友:
呵呵。  修机子还是要细心呀 思路要广哟。     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
电感 变质比较少遇见,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  楼主比较细心啊 !! 做维修的 就得心细

网友:
硬盘的供电脚是那个,复位脚是那个,要怎么查,望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任何时候都不要先怀疑桥,

网友:
电感变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电压接低了,导致认不到硬盘了。

网友:
楼主不是可以收修南桥的钱了?因为你不能告诉他是电感坏了

网友:
细心 很重要!这个在做桥时也应该注意稍不留意掉焊盘 或是碰掉件 都是很头痛的

网友:
长见识的好贴

网友:
电感有感抗的啊,是随电流变化的,损坏后,感抗就变化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长见识的好贴

网友:
学习了,要是我的话多半又要杀南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