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手上有块电源板,保险和保险边上的一个电容爆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电容的大小,上图,请各位指点一下这类电容如何确定大小,可用什么代换,如果去除这个电容是否可以,谢谢
电源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不是电容吧?有点象个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在电路中主要作用是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市电突然变高引起的后续电路严重烧毁,有并联形式和串联形式2种,串联在电路中的压敏电阻阻值很低其原理是随着电压升高其阻值会增大,并联的则反之~

网友:
应急可不用这个器件

网友:
好像是并接于冷热地之间的电容,51PF!

网友:
感谢各位,已修复,是个压敏电阻,起高压保护作用的,其他电源板上拆个过来换来保险后一切OK,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
再找一个 61PF就可以换上了

网友:
一般并联的是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串在电路里的一般是NTC电阻,限制冲击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