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鸟牌ViewSonic VA720液晶荧幕背光异常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07):
好久没发实例了来篇特殊问题维修案例...
这台液晶~~~时好时坏~~~
有时可以很正常的点亮背光...有时点亮之后约1至5分钟就熄灭了...
荧幕画面还在...这已经是这台的通病了...来看维修流程吧

拆开之后....

我先测量部分回路的电压...

这电压已经是被保护之后的....
为了确认有无零件故障....检查之后...

怎么测量都没发现有故障零件......
研判可能BA9741F故障......换了一颗在测试....

不过...我换了之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出现...时好时坏......
为了确认真正的故障原因....只好把示波器搬出来玩了....
我先测量高压输出(在可以正常点灯的情况下测量)

大家有看到了吧~~~~这种测试方式~~比拿高压电表测试还方便......
上下两端的输出频率都很正常.....换检测回流电压...
这时就可以直接测量...

....测量之后.....无言了~~~怎么看都很正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换测量BA9741F的IC输出控制电压....
测量的时候~~发现~~电位差差很大....

用示波器看IC的输出电压波形.....

发现问题了......上面那组控制输出居然异常....
这时我又换IC...连换了5次...都一样的状况....
但~~地5次换掉的控制IC却没出现过暗屏.....
使用示波器测试还是有问题.....但我手边又没有公板可以换...
先这样~~~打包起来~~测试2天....

由于不放心~~第2天我跑去买全新的公板回来...装上去测试

上面这张照片是错误的安装方式....高压离铁板太近了.....
不到7天..我又见到这台...原因~~把绝缘塑胶给烧出一个洞来了.....
最后的处理方式..使用炮棉~~~用了4层炮棉..让高压板离铁板远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来给大家看这块新的高压公板~~~~它的2端输出控制电压~~~波形跟频率

大家看到没~~~这才是正常的.....可见~~~之前那块高压板问题很大.....
由于是改过的高压板~~~顺便确认亮度控制是否正常~~~

确定可以控制~~~完修~~~~感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换了高压板,原高压板输出不正常的话可以取消BA9741F的高压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示波器测高压的探笔是不是另外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象可以点在电容被上也行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换了高压板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维修,但是楼主的精神非常可嘉!我学习一下用示波器,有计划买示波器!

网友:
都是草率换升压板惹的祸。

网友(2010-11-26):
用示波哭器修液晶有点奢侈了

网友:
搞的这么复杂,有多少钱啊,至于吗?技术是nx了,这种问题 别人修10台,你最多修好一台,还要不要吃饭了 啊,直接代换不就完了。

网友(点评):
如果楼主是为钱,就不会在这里发帖了,你看过楼主其他的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