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保险了!深点怎么测?

楼主(2010-08-07):
保险烧了!除了测整流桥和二级管!
还可以测说明短路!?
什么原因烧保险?
原因
电源

网友:
过流现象导致烧保险,重点查开关电源的初级电路 如:整流,滤波,稳压等电路

网友:
看烧得是不是很厉害 管子都黑了的 就是又硬短的 用表就可以打出来 还有就是软性的短路 表很难直接量出来的 就有根据电路图分析了

网友:
保险烧毁,除了测整流桥和二级管外还有开关管!

网友:
1815 和 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