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8-07):
今天老客户送来3块板子,一块富士康845的没有问题, 一块MSI845的 南桥短路了。
还有一块升技845的主板不开机,量绿线待机电压5V正常,A4脚待机3.3v电压正常。跑线路各部位都正常。
量电池有2.98V,量CMOS电压无电压,哦原来是CMOS电路坏了,跑线路到一个102的电阻再到一个小三极管
再到电池座子的+级脚,用万用表测量小三极管, 用黑表笔接它的B级,红表笔接它的C级阻值为185,E级也是1
85.量另一块个一模一样的主板,阻值则为102 然后找个这样的三极管换之,症状OK!这个管子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请高手教点理论知识,本人理论知识严重不足~谢谢

网友:
你说的小三极管是双二极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是个双二极管才对

网友:
量半导体怎么不用专用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万用表打哪个档位  求教下

网友:
数字表啊.. 用带有二极管标志的那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符号是什么样 谢谢

网友:
晕...二极管符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不好意思没有注意~ 谢谢你

网友:
这种双二级管。。一脚接电池。。一脚接3VSB..还有一脚是输出脚。。

网友:
大哥 那不是三极管 是三端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哥,那不是三端稳压二极管 是双二极管.一边通电池另一边通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谢谢  我理论知识不足 正在补习中~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