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师傅们看看帮帮忙

楼主(2010-08-07):
HP6535B笔记本 换高压条 换了3根都不到1分钟就烧掉 都是4606烧  电压是19V 开关是3.3V 接发都正常 可就是烧 能亮1分种这样 灯条换了 还是一样 小弟新手 不知道哪里下手 是高压条不好 还是机子有短路啊  另外我用万用表测19V电压 显示的是(-19V ) 这个是为什么  我表比保证正负接对的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高压条呀,换个原装的看看

网友:
代用高压条一般有两种,一种5V供电,一种5-19V供电,不要用错喽。还有,你换好高压条后,外接一根好的灯管试下,看它还烧不烧,若不烧,说明是原灯管有问题或灯管与屏金属边框可能有轻微短路。

网友:
我换了3条高压条 耐压和短路问题都没有搞错  另外我把电压调到15V 就可以开很久

网友:
请问 如何把20V 降到10V以16V之间

网友:
3A的电流 我加二级管了 但是管发热严重

网友:
搞好了 自己降压 20V变17V 就OK 试机一个小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