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看看你们有手里有这个板吗(料板或是在修的板)

楼主(2010-08-07):
这个山寨本本在换电源口时,因加热把屏线口的反面碰掉了几个小元件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想补也补不上。希望大家有这个板的给传一个照片,或者手里有正在修这样的板子,给我看一眼。谢谢大家。要不修不出来还得赔块板子。就惨了~~~~~!麻烦大家了
现在我发几张照片大家看看

板子真次,上次烤的时候没怎么注意差点把板烤透。有换电源品的大大家注意了。如果坛里有这个厂的人别骂我

这是正面的,看着像是仿的苹果。

真是被,客户让我赔片板子。那有这主板,没有这主板看来我还只能赔个这机器。郁闷死了~~~~大家能帮的帮我一下。谢谢大家先~~

网友:
楼主,我所在的楼里,做二手笔记本的有这么一个机器,是收的二手机,板子修过,不过板是好的,他拆配件卖,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下他,屏已经被我卖出去了,就剩轴,壳,板,键,这种机器很操蛋,软不垃圾的,头一次修这机器时,键盘下有N多双面胶,用镊子撬了,结果把键盘排线挤断几根,搞了两小时针线活,终于飞好了,哎,

网友:
忘了留下电话了,15122266855

网友:
这是台DELL机器迈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元件号,要是C开头的,如果另一边接地,可以暂时不管,R开头的,就找几个十几二十K的先补上,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说。

网友:
谢谢你们,有这个电源口处的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办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楼能不能帮我把他的板借过来拍一个图传给我呀,就电源口处的图

网友:
掉的东西太多了,有三个三极管,还有保险。还有电容。没有办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带的一个小伙子干的。郁闷,本来这板也够次,

网友:
这个板子真的好次。。。。电源部分的电路都有差不多,跑一下补几个上去试试,
看是不是隔离电路没工作了

网友:
刚前几天也修了台这机器。。电源口内针断了,我的方法是用风枪吹下来的,修好还客户了,早点就拍图了,。。。

网友:
像这样你就要静下心来。自已跑一下线路,画个电路出来分析一下。再补件。

网友:
他现在不是不加电,是屏线口处少了件,机器看电流应该是亮了,只有屏不亮

网友:
今天弄了一天也没有成功,还是老样子,看来没有图是不行了。机器看电流怎么看怎么像是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