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开机半小时左右才能开机?

楼主(2010-08-07):
   一台清华同方的 M9CX4显示器,长城代工的, 上电以后,一般要等半个小时才能通电,不接驱动板,12V  5V 正常,接驱动板,5V ,OFF/ON 都有.2V-- 4V多跳动.等正常以后,OFF/NO 2V多  5V 都正常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有几个师傅讲,是电容问题.我看上去是没有鼓的现象,电容问题,不接驱动板又正常.怎么回事呢..

网友:
换开关管边上的电容,25V/4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就是PWM芯片供电脚的电容。一般这个电容不稳定了,会引起输出端电压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