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60的散热难题

楼主(2010-08-07):
各位,最近给方正S260换了块板,换后用个一小时左右就会掉电,打开后盖一摸散热片上温度超高的,用鲁大师测量了一下,CPU一开机就在70度左右,再往下就会升到80多度,显卡和硬盘的温度也不低,都在六七十度左右,硅胶也重新打了,风扇的灰也清了,也试过加铜片了,还是一点效用也没有。还希望能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那个铜管有问题

网友:
二楼说的有可能哦,铜管里面是有冷却剂的,要是泄漏的话,会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先换一个CPU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