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HP一体机

楼主(2010-08-07):
我有一台HPofficejetj5788一体机,充电器是好的,插入电源后无任何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请高手指点,不想送到维修店

网友:
先看电源是否进入到机器,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有维修基础没?没有就送修吧

网友:
这问题实在太简单

网友(点评):
对 我就喜欢接没电的 有客等的话东摸摸 西摸摸 最后修电源 拖一下 好开价收账

网友:
看下适配器输出35 和5正常吗   正常的话换板或报废吧  里面就一个板

网友:
HP喷墨的哪儿来的电源板  郁闷哦 。。。。

网友(点评):
没电源直接上220V打吗?

网友:
很明显, 电源检查一下,没问题就是主板了撒

网友(2010-09-06):
检查一些叫CR开头的二极管,一般都是那些管坏的多,拆下测量,坏了更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