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4NW 通电没反映(通过)

楼主(2010-08-07):
三星934NW 通电没反映,拆机 换了DM0465R  OK!  我是新手 。这是我修的第一台 ,自我感觉 有点成就感

网友:
终于把照片上传了

网友:
拆机 用万用表量 DM0465R 启动电压才190V, 工作才9V,  15V 5V 没输出, 换了DM0465R, 通电用表量 启动电压有300V, 工作电压12V 。 输出 15V有13V, 5V正常。 装好屏和主板 ,通电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了, 接上主机 画面正常 。 2元搞定

网友:
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宝贵的。  楼主以前是在学校学过吗, 理论很扎实呀。

网友:
没有学过,就是自己喜欢电业余买些书看看

网友:
手头一台913NWPLUS同样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同样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