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解压时蓝屏

楼主(2010-08-07):
HPDV2000怎么装系统解压是蓝屏,硬盘 光驱 光碟 还有内存  都换了还是不行,希望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请问此机出厂自带的是什么系统?上次用的是什么系统?您打算帮它装什么系统?

网友:
刷BIOS     我搞过几台的

网友:
装的是xp吧  ?原厂的系统是不是Vista  ?BIOS里有设置... 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行就干显卡吧!多半

网友:
应该是BIOSS问题/
上次我遇到过
刷了就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