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3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08-07):
客户反馈说打雷那天把电源插后,之后就不开机了。插上恒流源电流6A,明显有短路,拆开后经测量发现CPU供电的上管FR3707Z烧穿,找不到同型号场管用主板的09N03代换。代换后待机电流正常,3V5V都有,就是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亮下就灭,主板不开机风扇也不转,请教下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亮一下就灭  明显后级保护... 看看 待机电流多少? 开机后电流到多少 掉电?

网友:
你测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是否还有短路存在,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后继肯定有短路,查一下,先量一下所有的电感的对地阻值,还有南北桥附近的小电容是否短路
多量多测,应该有发现

网友:
多谢各位的关注,此机已经修复。是CPU供电的主控IC:SC451ITS也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还有坏件没修完。看看电源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有了3V5V就要看上去一下分组供电了

网友:
多谢楼上的提醒,外接的电源也是坏的。没有修的价值,让他买个新的山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