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电源12V输出整流管的反向耐压值取多少?【以解决】

楼主(2010-08-07):
如题:PC电源12V输出整流管的反向耐压值取多少?
有个反向电压耐压150V,30A的。
可以代用吗?
如图所示:

根据PDF资料:
ST公司研制的150VSBD,是专门为在输出12V~24V的SMPS中替代200V的高频整流FRED而设计的

网友:
最好查一下原管的PDF再代,一般电源上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
可是一般电源上的都是10A的,额定电流太小,正好有个30A的,就不知道150V反向耐压够不够?特发帖请问下行家。这个倒是很少有提及的。

网友:
我修过的好几个电源这个位置的管子都是2040的,耐压40V电流20A的,你的都能耐150V了肯定能用啊

网友(点评):
型号=参数??

网友(点评):
请弄清楚肖特基和快恢复管的区别再来指导别人。

网友:
2040,2045是3.3伏,或者5 伏用的,20A,40伏,20A45伏,长城+5伏经常用的是3045,12伏经常看到的是16C20,16A200伏,12C20,12A200伏,10A200伏的是小了点,还要看12伏的输出电流,用的太大也没意义,有的电源那个地方装不下体积大的整流! UG18DCT,18A200v.

网友:
2040,2045是3.3伏,或者5 伏用的,20A,40伏,20A45伏,长城+5伏经常用的是3045,12伏经常看到的是16C20,16A200伏 ...
引用 网友A:

兄台说的对,12V的耐压都是200V.
我修的这个是长城ATX-360SE.电路设计和用料还不错,12V输出额定是18A,本来用的是UG18DCT快恢复管,正好性能不好,所以想用个大点的代用,正好手头上有个30A150V的肖特基,这个压降小,损耗小,能用倒是很不错,就耐压差这么点。
以前看过片文章,说是:【DC12V二次側二極體反射電壓 ,就算264V輸入也是只有70不到。】
可是没有理论根据,总是心里没底,修起来倒是没啥困难,但对开关电源的理论确是一知半解,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
一般都用200V的,不过150V个人认为耐压应该够。

网友:
应该没多大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
今天终于找到模糊的依据了。摘要如下:
肖特基二极管SBD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BarrierDiode,缩写成SBD)的简称。
长期以来,SBD具有开关频率高和正向压降低等优点,但其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大多不高于60V,最高仅约100V,以致于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ST公司研制的150VSBD,是专门为在输出12V~24V的SMPS中替代200V的高频整流FRED而设计的。像额定电流为2×8A的STPS16150CT型SBD,起始电压比业界居先进水平的200V/2×8AFRED(如STRR162CT)低0.07V(典型值为0.47V),导通电阻RD(125℃)低6.5mΩ(典型值为40mΩ),导通损耗低0.18W(典型值为1.14W)。
    APT公司推出的APT100S20B、APT100S20LCT和APT2×10IS20型200VSBD,正向平均电流IF(AV)=100A,正向压降 VF≤0.95V,雪崩能量EAS=100mJ。
    应该可以用了。这个损耗和发热量就小多了。

网友:
理论上用肖特基管可以减少发热,降低压降。但如果压降差太远的话有可能导致电源的保护阈值改变。因此,必须试验才能用在重要场合。

网友:
确实是我错了,2040和2045用在3.3和5V的整流上,12V的整流我拆了个电源是F12C20C参数是MOSPEC快恢复二极管F12C20C 12A/200V TO-220AB,确实是我错了,原因是,我修了几个电源12v的整流管都没坏,我只看了 另两个整流管的参数,是我想当然了,确实是楼上几位仁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