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UX-19CN传真机电源板无输出?

楼主(2010-08-07):
夏普UX-19CN传真机电源板没有输出,检测保险管坏了,保险管后面为一个Z1的电子元件,(网上查说是特殊二极管)检测已经短路,Z1下面是个方型电容。下面图为电源板前半部份,(怀疑这部份有问题)Z1上标有 7E474 F8DP.如果它坏的话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不是二极管,是压敏感电阻吧,烧保险管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