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做显卡BGA封装前该做那些防护才避免显卡的晶片破坏?

楼主(2010-08-07):
近排不知道点解,做显卡BGA时老是将显卡上的晶片吹坏,弄到自己都没信心做显卡,碰到花屏的笔记本感觉很害怕,请问诸位BGA的高手,笔记本在做显卡BGA封装前该做那些防护才避免显卡的晶片破坏?希望可以从你们的经验中学习你的精华!

网友:
在吹球的时候下面要放散热片(一般都是台式机上的散热片)。吹的时候温度要均匀,来回摇放.

网友:
用东西盖着晶体

网友:
在显卡下边加点散热的东西  另外吹的时候要转着圈吹  保证温度均匀

网友:
风枪温度调小一点,风调到很小,我重未吹爆过
小心一点
心里不能有阴影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个人是这样做的,一般风枪的温度在搞7200,8400,等我的温度控制在430度,风力不是很大,吹的时候不能一直吹同一个地方太久,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植球器,我的是吧四周固定的都松开了的,个人认为有多多少少热胀冷缩的原理吧,一般植个球不超过30秒,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上部抬高点  温度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