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90G暗屏

楼主(2010-08-07):
  更换高压条,不行,测vcc供电空载5v左右。带负载3v左右。量屏线和接口的阻值电阻正常通的。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大家谁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en和亮度控制都有,也是暗屏,只要是插上高压板的时候电压被拉低了。从5v到了3v。

网友:
查主板的插屏线边的电容保险丝电感等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换个高压板再说

网友:
那就换屏线试试

网友:
  高压3组供电有冒     换个别的屏看它的灯管亮不    供电正常的话  听你这么说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啦 换灯管吧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就二种情况,你试下一个可能就是VCC5V前面的哪个转换的管子坏了,还是就一种可能就是地线没有接上

网友:
楼主 用自制高压条试了没有呢  呵呵  试试吧 点不亮就是灯管的问题那

网友:
换高压条和灯管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好修,先测试灯管好坏,再试高压板。再主板。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条坏了,把5V拉低了,也有可能是主板的元器件老化了,比如保险 电感 开关管等,查下看看

网友:
联想E290G暗屏维修
首先测了一下灯管,没有问题。换了高压板,还是暗屏。测高压板的供电脚电压不正常在3v-5v左右。这个供电应该是19v的。测控制信号和亮度也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了供电上。
  找到电路图,发现这个供电由一个p沟道的六脚场管供应。控制级由一个PG来控制。经测量,pg正常发出的时候场管并没有导通。更换这个小场管故障排除。
  本想发些截图,可惜前几天电压不稳导致硬盘数据损坏,图纸找不到了。

网友:
拿个灯管试点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