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不对,更换电池也没用,是哪里的元件有问题?

楼主(2010-08-07):
RT,我们这里小县城的技术员只能弄软件问题,硬件问题都是直接返厂或更换!
我碰上好几例这样子的问题,都是主板时间不对,更换电池当场有效,但常常两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到电池又失效,总不可能老是更换电池吧,客户会很生气,觉得你技术不行,又不可能直接叫客户换板子。所以我想学习一下,看看是哪里的元件有问题,手动问一下。

网友:
COMS电路 中的电容或双二极管漏电

网友:
一般为cmos电池供电电路中的电容、二极管、IO芯片或者南桥损坏

网友:
电路中有漏电的地方 可能是二极管 还有你换的是新电池么或者电量足么

网友:
像这种问题给你个解决的思路:1你换的cmos电池一定是足电.2如果不行的话,换供电电路上的电容.和二极管.一般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我也知道是板子上的电路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是哪些元件,我想换掉不知道换哪一个,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图啊?我现在权限不行,不能搜索。

网友:
开机后电池座在不上电池时有无电压,无电压查1117至电池座电容及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详尽了,楼主应该有收获
我也顺便学习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菜鸟

网友:
不知道只是时间不对还是COMS不能保存?

如果单纯只是时间不对很明显是中了那个什么(具体叫哈名字忘了,很早之前的一个病毒了)会改时间的病毒了吧?用360安全卫士可以杀掉

而如果是COMS设置不能保存,每次断电后就还原了出厂设置的话一般是CMOS电路问题.见的最多的就是南桥边的32.768KHz的晶振坏了,还有晶振前的两颗揩振电容漏电了.这两个都是很好找的东西,随便找个坏板拆下来就可以换了,新旧主板的都一样.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要还不行对CMOS电路又不熟悉的话就别瞎搞了,趁早返修吧!

网友:
跑电路 怀疑是cmos电池供电电路中的电容、二极管、IO芯片、南桥损坏

网友(2012-10-23):
谢谢 各位大神了

网友(2015-07-27):
先换cmos座子再查线路上的电子元件还不行直接干南桥!

网友:
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或者cmo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