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笔记本开机花屏却变成掉电

楼主(2010-08-07):
DELL D630笔记本开机花屏,外接和內接都是花屏,拆机之后加焊几分钟显卡,看好转不?谁聊到,冷却后开机电流跑到1.24A就自动掉电了,多次开机都是这样。糟了,原来是可以开机的却变成掉电,很难跟客户交代。显卡应该弄坏了,近排老是弄坏显卡。

网友:
换新显卡。。。。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重做,再不行就换显卡,这款机子显卡是通病
如果是不触发或不自检的话很难修,这板子设计得太复杂了,SMSC就有好几个,烦的很

网友:
换显卡试试 不行看旁边有没有少件

网友:
先重做一下吧
不行就要换个新的的了

网友:
这个芯片也不便宜。要100来块啊。  还是自己掌握好温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