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程序引发的黑屏

楼主(2010-08-07):
HP DV9000 刚换了主板,装系统正常,装显卡驱动程序后,开机黑屏,卸了程序就正常。测的显卡型号和装的是一致的,在设备管理中显示也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干净的系统  不要安装克隆的   试一试

网友:
应该有硬件冲突,你可以试试禁止声卡或网卡来测试故障是不是这些设备引起的

网友:
把盘格了装试试

网友:
如果以上方法未见效,一般是显卡门事件发生,建议BGA加焊或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的概率大一点  我遇到过不装驱动正常  装完驱动花屏的  换完显卡后解决

网友:
软件没问题就是显卡或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从官网下载就行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显卡坏了,把显卡都给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