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好头疼啊!!!

楼主(2010-08-07):
昨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DELL1310笔记本电脑,开机后不显示,考虑到这台笔记本在我这里做过显卡,随决定先做显卡。
拆机,取板,上BGA。
半个小时后,试机,故障仍然存在。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后掉电,上检测卡不跑码。于是将问题集中到CPU单元,换了一个CPU后,故障依旧,CPU供电电感的电压是1.5V左右,不会这么高啊,难道是CPU供电芯片坏了??此版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ACRZ,于是上网下载了一个PDF对着量了一下,发现输出应是1.2,但实际是1.5。

于是找来一个新的芯片进行更换,用风枪将芯片取下换上新的,开机试机,电流卡在0.7不再上涨,也不再掉电,再测CPU供电电感,电压1.2左右,正常了,测6262的各引脚电压发现,VDIFF与VSEN无电压,会不会是新换上的芯片有问题??再换,换好后,肚子开始叫了,一看表,该吃饭了,先吃饭再说,身体是跟名的本钱,吃饱喝足后。开机试机,OK!DELL的蓝色标志格外显眼。。

装机试机,开机3个小时没问题,以为解决的,天啊!再次开机有开始掉电,又回到最初状态,看来是有东东把芯片给拖挂了,在下是新手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有谁有跟我类似的吼吼

网友:
先量一下基准电压,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恩  我试试

网友:
看看VID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CPU供电高为2V,CPU温度相当高,我换了两个芯片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