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UX-19CN传真机电源板没有输出(已解决)

楼主(2010-08-07):
夏普UX-19CN传真机电源板没有输出,检测保险管坏了,保险管后面为一个Z1的电子元件,(网上查说是特殊二极管)检测已经短路,Z1下面是个方型电容。下面图为电源板前半部份,(怀疑这部份有问题)Z1上标有 7E474 F8DP.如果它坏的话可以用什么代替。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把图中的Z1去掉了,再把保险换上,有电压输出,现在不知道这个二极管到底起什么作用,怎么没有也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因该是一个稳压管

网友:
这个二极管和下面的电容都并联在电源输入的正负极上。现在没装二极管能正常使用,这个二极管到底是稳压还是整流,如果是稳压更换用什么样的二极管,是不是只要是稳压二极管都可以换上

网友:
应该是压敏二极管吧。
是并联在交流电源输入的两端?

网友:
这个二极管和下面的电容都是并联在交流电源输入的两端。

网友:
并联的可能是压敏电阻、瞬间抑制二极管、齐纳二极管或雪崩二极管;串联的有可能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这个元件是在整流桥的前面,更是在∏型滤波器的前面!只有以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