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杂牌显卡,插AMD主板一律不亮。插INTEL主板都亮

楼主(2010-08-07):
如题。高手解释怎么回事?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莫非跟AMD 有仇?

网友:
这也太奇怪了把,挑主板

网友:
PCI-E总线不良,换GPU就能好

网友:
先加焊GPU试试看,如果加焊没有用,那就郁闷了

网友:
我也有很多这种问题显卡 ,
我都是分开便宜点卖的 。

网友:
pci-e 总线不良  建议重置

网友:
我也有好多,加焊了一个。还是老样子,再试一块。谢谢大家

网友:
搞不懂,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加焊了7个,好了6个

网友:
7300常出现这样的问题,重植或加焊GPU可能决解70%吧

网友:
用BGA重焊一次,基本能好,如不能好,更换GPU一定会好。我试过N块,所以我修显卡都是用好几块主板,一种用INTEL的,一种用NF4/NF5的,

网友:
楼主挺强呀,加焊竟然好了6个,好好测试一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嘿嘿  不知道能用多久哦。。 建议楼主把散热措施做好  不然过不了多久会返修得

网友:
应该是GPU核心问题~~~

网友:
嘿嘿,这种卡重植不好的话,动手把PCIE总线剪至剩下PCIE 1X 照样可用,还可以插在PCIE 1X 插槽上呢

网友:
嗯,楼上的方法可行,我改过
好久以前好像是大概是高级维修员“摸摸”同志就提出过此方案

网友(2010-09-10):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给讲讲,什么原理,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