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540s加电不亮

楼主(2010-08-07):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2ODY1fDM0MWVhNjMwMzhlMTYxNTMzMmJiOTJkZTI4ZDkwMGQ5fDE3NzAwNjA5MDU%3D&request=yes&_f=.pdf神舟q540s加电不亮,最开始问题是cpu供电芯片没电压,芯片是max8770,论坛有图纸但是芯片是6262,不加cpu,开机手按着芯片一会就发烫了,然后换了个芯片,现在的现象是不加cpu能到0.4a左右,加上cpu一下跳到2a,然后电流一直慢慢网上涨,测试各点电压还是cpu 处没有,其他都很正常,插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知道是不是cpu没复位啊,请高手指教了。附图纸 ECS

网友:
CPU电压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复位?
换个CPU试试
不行还是检查CPU供电电路,貌似有短路

网友:
不是貌似有短路,肯定有短路嘛

网友:
LZ是芯片出问题了,换CPU没有用吧,。先把芯片修出来在上CPU测试

网友:
档时序了。看看PWROK等正常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