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板子维修

楼主(2010-08-07):
1) l-i865GVQ                  CPU供电管                  南桥供电下管
            (2) INTEL D845EPI/D845GVSR     不通电                     SMSC LPC47M172-NR坏
             (3)  Giga-g31m-s2c              不跑码IRDY灯微闪           刷BIOS解决(MX 25L4005AMC)
            (4) IMTEL D845GEBV2            开机跑20不亮               刷BIOS解决(N82802ABB)
             (5)  Asus p4p800-x  跑E0        内存供电0.45V 供管坏       换上供电0.45  102排阻坏换一个222排阻解决
             (6)  MSI G31M3 V2(7529)         开机跑83 自动重起点不亮    BIOS解决
             (7)  Msi 7143   915pl neo-v     开机无复位  南桥无供电     换MS-6解决
             (8)  ASUS P4P800-X              开机不跑码                 BIOS解决
            (9) INTEL D865GVHZ             两块开机掉电               换ADP3168解决
             (10) MSI  K9N4                  不亮                       集成桥加焊OK
            (11)BIOSTAR 945PL`-A`7G        主板不跑码                 放电解决
             (12) ECS GEFORCE6100SM-M V 1.0  cpu检测不过                BIOS解决
             (13) MS-7228 V1.0               开机掉电                   换MS-6 解决
            (14) Asus p4s800d-x             开机跑E9                   刷1003不亮  刷1005解决
             (15) ECS k8m800-m3 (L-V800E)  开机无复位(复位灯常亮     换IT8282M解决

网友:
楼主刷BIOS用什么型号的啊,多少钱一个

网友:
恒通 FLASHPRO400 的编程器就不错。3M的直接刷就可以了。现在使用的就是那个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吧  最好把检测过程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