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BiTor 5.5 汉化版 有一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07):
           NiBiTor 5.5 汉化版 有一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想高手指点

网友:
没人 看见???

网友:
好像是对显卡的优化吧,朋友说的

网友:
就是频率和电压值

网友:
我打钩了 也没见有什么反应呀?

网友:
你还是没有学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的确 目前还没学会~~网上的教程都看了好几遍了~~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见分频的 选项出现呢?

网友:
应该有原始频率

网友:
我在网上查询 原始平率 点击~下面那个 启动平率 就有对话框出现了

网友:
那个是修改FID和VID的的个数FX5000以后的基本上都支持,共4个级别最多可以打开2D 过热保护 3D  加强3D 4个频率级别以及对应的VID,VID则从另外一个地方修改。一部分显卡默认不打开,要自己手动打开,我试过一般7系之前打开2D和3D两个比较好用,Vcore可以调低一点,温度低一点,调低后要从装驱动,但要用万能表测试电压是否奏效。中端显卡调显存无用容易冲突,最好2D3D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