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焦不好用

楼主(2010-08-07):
手头有一个SONY HVR-Z1C,用了三年时间,前天突然电动调焦不好用了,只能用手动调焦,以前把开关打到AUTO档时手动转到调焦环焦距是不会变化的,现在开关打到AUTO档电动调焦不好用,手转动调焦环焦距会变化,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需要拆机修吗?打客服说维修费600起,坏了零件再加钱,

网友:
你是不对焦还是不能拉远拉近镜头,不对焦是自动对焦马达有问题,不能拉远拉近是镜头调焦马达有问题

网友:
是不能拉远近,难道是镜头调焦马达坏了吗?

网友:
你先测试将机器复位为出厂设置,按我的判断,手动对焦可以正常,基本没什么东西坏,应该就是设置出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恢复设置了一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必须的,吃什么我打电话叫外卖给你送